这是不是 四路主触点的接触器?

楼主(2007-07-15):
我是搞仪表的,对电气一知半解;
单位想对打包称重系统彻底改造,肯定用常州的托利多公司的设备了;
对电气也要改,我拉开电气柜,见有6、7只接触器及空开,这几个
接触器跟我平时仓库里见到的不一样,好象有四路主触点(会不会是空开?)
是不是四路的接触器?难道是特珠的空开?

网友A:
断路器(空开)有四极的.

网友B:
是不是左边3个主触头
右边一个辅助触头

我还见过右边是线圈的,不过端子小一点

网友C:
解点旁边有没有标示啊。例如 L1,T1,11,NC,NO等

网友D:
是四路主触点,四路并排的,
不是副触点,副触点总是在两边

网友E:
看看触点上有没NO或NC,有证明是三个主一辅

网友D:
我喊了一个稍懂电气的人看了
是小型接触器,四路主触点;
又问了一个电气专家,说:
当小电流接触器用,另一多余触点当辅助触点用,
也可当大电流中间继电器用;

网友B:
那应该是10A以下的接触器

网友F:
现在也有四路主触点接触器

网友D:
同意,是小电流接触器,因为3+1(自锁)=4个触点用的多,
所以,用了4路主触点

网友B:
原野清风: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17 19:22:00
    现在也有四路主触点接触器

有,CJX2接触器就见过95A的

网友G:
把型号发出来大家参考一下吗

网友H:
上个图大家看看

网友I:
对,上个图大家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D:
没图上,很普通的,有4排主触点的小型接触器而已

网友J:
看触点标示,区别主触点和辅助触点。

网友K:
能否传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