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07-15):
台达变频器故障请教:
M型的1.5KW的变频器输出不平衡有一相差20V,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A:
逆变模块坏了

楼主:
也不象啊

楼主:
都没碰到过?

网友B:
驱动脉冲正常吗?
你用直流电压挡测量输出U V W 对直流正负极看以下电压是否相同判断那一路偏相,再查找那路驱动及模块即可.

网友C:
大多数情况下是驱动坏了

网友D:
驱动问题

楼主:
驱动正常啊

网友E:
驱动??逆变模块??

网友F:
先查驱动,再找模块

网友G:
换个负载试试

网友H:
很可能,是驱动光藕,和主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