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救:怎样用USS协议对MM4变频器控制

楼主(2007-07-15):
各位工控界的前辈、仁兄、大侠们,小弟最近用S7-200的USS协议控制3台MM4的变频器。也就是控制变频器启、停和读变频器的故障而已,但不知怎么回事,程序一强制PLC就报警,请各位赐教啊!

楼主:
小弟是沈阳做工控的,邮箱是zyl.auto@126.com
QQ:35533742
非常欢迎各位给我发信,加我QQ!!!!

网友A:
程序一强制PLC就报警?说说具体情况

楼主:
是这样的,我把I点给了USS_CTRL的RUN,当我强制I点时,S7-200的SF/DIAG指示点亮成黄色灯,可能200强制时这属于正常现象吧?这时变频器报警A0922是变频器空载的意思,我现在让接线工把电机的动力线接上,然后再试一下吧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01447

楼主:
TO:lesing
多谢您了!

网友C:
yxspace@163.com
也给我发一份吧

楼主:
TO:蒋栋翔
4楼的网址点开它,里面有个关于USS通讯的贴子,很不错的.

网友D:
也可以把I点换成M点.

楼主:
S7-200 的M点是不能强制的.

网友A:
可以强制吧,只要不是中间变量

楼主:
我在s7-200的状态表中试过的,例如在状态表输入m0.0后,是没有办法强制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