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提高程序运行效率

楼主(2007-07-15):
有一段程序,用于单位换算以及计算的.但是不需要每次循环中都进行计算,而是有5个数据发生变化时,才需要重新计算.
是不是用比较指令比较这5个数据的当前值和以前值的不同,再调用这段子程序?
我觉得这个办法效率不是太高,有没有更高效的办法?

网友A:
这和效率有什么关系呢?
不够5个时候一直不调用
够5个执行子程序,并将不一样的付值为一样

楼主:
看来是我没说清楚.
5个数据中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要重新计算一遍.

所谓提高效率,就是用子程序或者中断尽量减少每次循环执行代码行.

网友B:
老工控说得没错:把5个存储器赋值到另外5个存储器,当这5个存储器和另外5个存储器对应比较,如果有相应的存储器值不相等,那么就调用子程序。调用子程序后,再把这5个存储器赋值到另外5个存储器。

楼主: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就如开始时提到的:用比较指令比较这5个数据的当前值和以前值的不同,再调用这段计算子程序。

可是我还是觉得用5条比较指令费时间。

是不是用块比较功能可以使每次循环省时一点?

网友C:
我觉得可以用子程序或跳转程序,条件为比较。

网友B:
呵呵,你就比较在乎那么几百微秒的时间吗...

网友D:
使用计算功能将5个数值相加后存入寄存器再和当前值比较,大于0或小于0则重新计算,否则跳转。

网友B:
其实“5个数值相加”还是需要好几个指令的...

网友E:
我認為樓主如果覺得效率不高,應該拿出數據來說,畢竟感覺是有誤差的,西門子功能手冊對每條指令都有確切的時間的,只有通過將時間累加進行比較才能知道怎么寫更高效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