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时间

楼主(2007-07-15):
我厂是做供风设备的/用的风机一般都很大/有几十个千瓦/经常要做星型启动/但是多大的风机启动时间具体是多长/都是估计的/没有具体的计算/也不知道这样对风机有没有影响/
一个15千瓦的风机星型启动时间是多长?具体是怎么计算的?和负载的大小有关系吗?那位知道?谢谢了!

网友A:
实测星形启动电流,或估计电机转速不在升高就可以转高速

启动时间与负载惯性关系很大,只有估算,没有公式

楼主:
是这样的哦!那如果负载大的话/星型启动时间长的话对电机有影响吗?

网友B:
一般情况,Y启动时间大约在1分可完成,最多不超过2分(电机非常大,很少见),再说还有热继电器保护,不会有问题。

网友C(2007-08-18):
   心力已简单扼要回答了问题,转换的分界点就是,启动到一定时间转速已不再升高。这不是估算和公式能做到的。
   用户的使用环境都不一样,你怎么怎么搞得准?你厂里只能校正一个基本数,用户接上自己的设备还是要再调整的。你把风机通上电并把电流表接上观察就行了,同规格、同功率的测试一台就可以解决问题。至于用户风机是接在风道上的,风道还有长短等诸多因素,因此会存在一定风阻,最佳的转换时间肯定要调整过。

网友D:
起动时间好整定,容量开方乘以2 ,积数加四单位秒,过载保护热元件,整定电流相电流,容量乘八除以七

网友C:
不要书生气实足,纸上谈兵,多去接触一点实际的吧。

网友E:
电机的起动时间是看带动的是什么负荷来调整的,我公司是做炉窑设备,也是用到各种风机,大的有110KW,我有用20秒,也有1分钟的,高压风机和低压又不一样,大风量和小风量都不一样;也用到油泵用电机,55KW用3-6秒就换向,所以起动时间应跟住现场调整为准,到电流在最高往下降时就可以转换.

网友F:
何工说的对

网友G:
    电机的起动时间是看带动的是什么负荷来调整的,我公司是供水的,也是用到各样水泵,大的有110KW,我有用20秒,也有1分钟的,高压风机和低压又不一样,大风量和小风量都不一样;也用到油泵用电机,55KW用3-6秒就换向,所以起动时间应跟住现场调整为准,到电流在最高往下降时就可以转换

网友H:
同意楼上。

网友C:
拿公式以“不变”应“万变”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网友I:
有时观察转速看不出来,也可以听声音——-—风机频率基本不再变化就可以换三角了。当然直观一点还是观察电流不再降低时就可以了。

网友I:
当然你生产厂家只能靠经验值来预定,不过到了用户现场,最好还是再调一下。

楼主:
我们厂做了个供风设备,有个18.5千瓦的风机用的是星三角启动,那个主的65-11的接触器已经连续坏了两个了(没有烧就是不能用了,触点坏了),不知道是不是质量问题,第一个坏时老大看见时间调到了6秒说是时间调的过长引起电流过大才坏的,但是换了一个后调到了三秒也不行,用了3天就又坏了,这是怎么会事啊?电路是下面的那个http://img.gongkong.com/forum/pic/685259_3.jpg

网友J:
1、降压起动时间,以启动电流明显下降为依据确定全压切换时间;
2、由于电机启动电流的测量非常简便,所以用公式计算等方法都是不实用的;

网友K:
纸上谈兵

网友L:
  观察一下转速监视一下电流,电流有明显的下降并且转速趋于稳定时所用的时间为启动时间。
  公式是死的但是人的思维是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