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时间继电器的问提

楼主(2007-07-15):
市面上有没有能把预置时间的拨码开关可以锁住的时间继电器.用于不能随意调节时间的场合.

网友A:
你用不干胶贴在上面并写上不能随意调节不就行了

网友B:
可以使用欧姆龙的H3DS型时间继电器,有防止他人调节的功能。

网友C:
ABB 的时间继电器可以加个透明的塑料盖子,可以防止随意调节。

网友D:
使用华炎电子的DJQD-01A型起动控制器
她有密码保护公能,可以很容易实现你的功能。
它可用于起动电机,也可用作时间继电器。
一个起动定时器,设定时间最大值(59分:59秒:99豪秒)。
两个运行定时器,设定时间最大值(99时:59分:59秒:99豪秒
继电器触点容量:AC 250V 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