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赐教图中的传感器是什么?谢谢!

楼主(2007-07-15):
http://cn.f11.yahoofs.com/users/438cec98z69b29cba/2373/__sr_/6d05.jpg?phYThmGBsycWukPm

网友A:
看不清楚,最好上传在本页面中,同时不要把4个画面放在一起。
好象是测电流的吧

网友B:
看不清楚

楼主:
图片更换过了,请帮忙看看!

网友C:
有点像是光耦对管,对不起,删空帖时,误删了帖子,请重新上传。

楼主:
不知道上面的三极管和二极管标志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应该是光耦,二极管与三极管分别表示接线时对应的极性,以红色线为1脚向上数,1脚为输入正,2脚为输入负,3脚为输出负,4脚为输出正。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哪个公司的什么传感器。有个朋友说是进口的,可能是德国的。

网友C:
搜“反射式光电传感器”,“反射式光电开关”

楼主:
谢谢“亦云人云”,是反射式光电开关,只是样子有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