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历史趋势问题

楼主(2007-07-15):
各位大侠:
本人用的WINCC5.1,历史趋势能显示但保存不了,一翻页再回来就没了(前面的趋势就变成了一条直线).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急需求助,谢谢!

网友A:
您確認您的變量選擇的是歸檔中的變量?
在Wincc中,實時曲線和歷史曲線的區別就在于選擇變量是否屬于變量歸檔的變量。

楼主:
是啊 我选的就是啊

网友B(2007-08-14):
好象在计算机属性 >启动里有设置。

网友C:
WinCC-Hotfix有装吗?

网友D: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你在出现这种情况之前可以保存吗?只要把现在用的文件删除,再把以前能正常使用的文件导出来用就可以了。要经常做备份这样在出了问题之后就可以很快的得到解决。

网友E(2007-09-14):
是否存内存上了

网友F:
历史归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