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PLC断电延时指令在哪里?

楼主(2007-07-15):
我现在移植施耐德PLC程序到台达PLC里面,遇到TOF指令
台达PLC断电延时指令在哪里?
平常用的都是ToN指令,TOF指令在哪里,我怎么没有找到?
真不行还得换其他方法实现

网友A:
这条指令好像没有,可以通过自己编程完成

网友B:
没有这个专用的指令;编个小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
怎么什么问题都问?自己看书不就行了?

网友C:
很简单点事呀!

网友D:
没有如此详细的分类,但是功能都可以通过简单的程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