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台达变频器的操作模式转换不了

楼主(2007-07-15):
在调试时碰到一个这样的问题,一台台达的变频器在它有面板操作模式时是正常的,但一切换到外部操作模式时就不能驱动电机,有频率指令,就是显示在STOP模式,但FWD和DCM间是导通了的,还有就是反转也不行,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该从何查起,

网友A:
外部操作有二线式和三线式的区别.请查看是否为二线式操作方式.

网友B:
检查以下端子输入电路,从端子到光耦的部分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C:
参数如果调对了应该可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