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电机转子绕组并接电容器--就地补偿?

楼主(2007-07-15):
240KW低压绕线电机转子并接 60KAR 并联电容器组,说是就地无功补偿.且能降低电流.请教高手这样做理论根椐是什么?

楼主:
希望看到高手高见.

网友A:
电动机在运行时需要消耗大量的无功功率,这些功率一般情况下是由电网来提供,这样外加的无功使电网的容量有限,不能传送更多的有功功率,若电网的无功功率太低,有可能使整个电网不能正常运行,甚至崩溃,所以供电局要求用户自己配备无功补偿柜就是这个道理。但电力电容器能为电网补偿无功功率,也可以为电机提供无功补偿,可以降低线路电流,以达到节能的目的。

网友B:
P=U*I*1.732*COS¢ 按照这个公式推倒啊!

网友C:
求助:根号怎么解
发到我的QQ信箱里
479432784@QQ.COM

网友D:
容性,感性无功互补啊.多看看教材或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