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零与接地有何区别?

楼主(2007-07-15):
请问接地与接零有何区别?能不能并在一起?建筑物接地与变压器接零共用行不?pe是接地的吧?

网友A:
PE又叫保护接地,接零又叫工作接地.当终端按装有漏电保护时不能并接一起.供电方式不同.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2972

网友B: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96543

楼主:
我们的变压器接地(零线)是整个建筑物的钢筋结构,包括到地下几十米的建筑基础都接在一起的,这样产生一个问题,保护接地等于就是变压器那根零线,这样如电动机的保护接地就是零线,电柜的保护接地也是接零线了,这样会严生什么后果?行的通吗?终端没有漏电保护,但有变频,变频的保护接地也等于接了根零线。可以不?

楼主:
我们的变压器接地(零线)是整个建筑物的钢筋结构,包括到地下几十米的建筑基础都接在一起的,这样产生一个问题,保护接地等于就是变压器那根零线,这样如电动机的保护接地就是零线,电柜的保护接地也是接零线了,这样会严生什么后果?终端没有漏电保护,但有变频,变频的保护接地也等于接了根零线。可以不?

楼主:
我们的变压器接地(零线)是整个建筑物的钢筋结构,包括到地下几十米的建筑基础都接在一起的,这样保护接地等于就是变压器那根零线,这样如电动机的保护接地就是零线,电柜的保护接地也是接零线了,这样会严生什么后果?终端没有漏电保护,但有变频,变频的保护接地也等于接了根零线。可以不?

楼主:
我们的变压器接地(零线)是整个建筑物的钢筋结构,包括到地下几十米的建筑基础都接在一起的,这样保护接地等于就是变压器那根零线,这样如电动机的保护接地就是零线,电柜的保护接地也是接零线了,这样会严生什么后果?终端没有漏电保护,但有变频

网友C:
晕,怎么全是你的帖子?这应该是保护接零吧!没有问题.我们单位全是这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