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接地

楼主(2007-07-15):
请教各位大虾:偶公司6千伏补偿电容器一端极板经电压互感器星点接地,另一端极板三相连成星点后也接地.请问电容器如此接线正确吗?有何利弊?谢谢.

网友A:
三相补偿电容器的正常接法有两种:一种Y型连接;一种△连接;

网友B:
请详细说明,如此讲无法回答.

网友A:
1、搂住说的是Y型连接;
2、当电容器的额定电压是线电压的√3分之一时,用这种接法;
3、当电容器的额定电压等于线电压时,用△接法;

楼主:
谢谢各位.偶想知道的是该电容器两个极板均接地,正确吗?有何利弊?谢谢.

网友B:
电容器两个极板均接地?单相6KV并联电容器一端分别接在A.B.C相,另一端有星接和角接,角连接不接地.

楼主:
偶是说6千伏补偿电容器一端极板A.B.C相经电压互感器后星点接地,另一端极板三相连成星点后也接地.该电容器两个极板均接地,正确吗?有何利弊?谢谢.

网友C:
当然是正确的,就是星形接法嘛.

网友A:
1、电容器一端极板A.B.C相经电压互感器后星点接地;
2、另一端极板三相连成星点后也接地;
3、“该电容器两个极板均接地”的说法错误,应该是电容器一个极板接电压互感器,另一个极板接地;

网友D(2009-04-28):
这个说法是否错误我也不敢肯定。电网中,采用的星形连接居多,不接地,就我所知的,这一般都是单相电容器,一套装置中,最少有3台同样容量的单相电容器组成,电容器一端极板与a.b.c相线分别相接,另一端极板连成星形即可,若有三角形保护的话,可以与电压互感器星形连接点并在一起,而不接地。

楼主:
老帖拉,谢谢楼上各位的指教。

网友E:
不接地。。我拆开个。接了电流增大我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