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水电阻启动柜里是什么溶液

楼主(2007-07-15):
(无正文)

楼主:
我公司以前没用过水电阻启动柜,去年安装了一台,现在内边的溶液少啦,该怎么办

网友A:
碱性液体

网友A:
注水,原来刻度

网友B:
一般是碱性溶液吧  具体达到什么电阻值和浓度就不知道了.好像北方不太好用吧  要暴的

网友C:
  我公司以前没用过水电阻启动柜,去年安装了一台,现在内边的溶液少啦,该怎么办?  加水,如用两年以上加电解质.

网友D:
加水致原来位置,里面是电解液

网友E:
电解液,不足需要购买电解粉.

网友F:
应该是纯净水或蒸馏水!

网友G:
这类问题,首先问厂家。
  我记得论坛里好象曾经有人讲过用碳酸钠溶液,说是要调到3%还是多少。虽然没搞过水电阻,不过从原理上,水电阻浓度大小不是最终调整目标,把阻值调到适合电机正常启动是最终要做的。
  保险起见,不要随便加东西,还是问厂家怎么加吧

楼主:
电解粉是什么成分

楼主:
电解粉是什么成分? 有什么可以代用

网友H:
最好对电极腐蚀作用弱的电解质!

楼主:
冬天电解液为什么会结晶,电动机不能启动

网友I:
加蒸馏水就行

网友J:
加HONa固体与水稀释,溶度5%-10%,

楼主:
 林彬:
HONa固体 是什么东西    麻烦说说

网友K:
加软水就可以了,加软水就是工业盐加水,但不能一直加,过两年以后要把水全放出来,这样水电阻的阻值才不会变得很小,

楼主:
下面引用由HALO在 2007-8-7 17:07:00 发表的内容:
  加软水就可以了,加软水就是工业盐加水,但不能一直加,过两年以后要把水全放出来,这样水电阻的阻值才不会变得…
--------------------------------------------------------------------------------------------
我怎么看不懂  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K:
怎么说不懂啊,就是工业盐:加:水所混合而成的水混合物不就得了.也可以这么说:加锅炉的盐水,

网友L:
你补水就行,水位距上面100-250 mm.

网友K:
你单补水行的,水电阻启动也就是一种降压启动.电压和电流都会减小.所启动就不能达到想要的转速,当它要转到运行时转速不够就会跳闸.

网友M:
根据阻值需要来调整

网友N:
还是找原来厂家问问吧
电解质要与原来的一样。浓度要调整好

网友O(2008-11-26):
水少了的话及时添加上,使其保持正常液位,一般水电阻都是用碳酸钠配制的水溶液。只有当电机启动困难时才重新配溶液浓度,一般2.5%就可以了, 是根据电机转子阻值计算来的。温度过低时会有结晶现象,使电机启动困难,提前做好加热工作,或者充分搅拌溶液。

网友P:
加点碱啊就可以啊,,活性的

网友Q:
加水就行,里面的溶液是碱性的就行。

网友R:
我以前做过,我就是自来水中加盐,盐就是街上买的普通盐。浓度你可以按实际情况自己搞定。

网友S: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纯净水或蒸馏水!

网友T:
同意楼上的,增流水或 纯水

网友U:
水电阻的配方是用水加电解质配的,水应该用纯净水或蒸馏水,没有条件的就用自来水代替,电解质一般是碳酸钠,一般电机启动两次就要加水,自来水就行,只有当电机启动电流太大或启动时间较长时才重新配制溶液。 配制溶液的浓度也就是水电阻的大小,有公式计算,在网上可以找到,测电阻时就是用欧姆定理求的,用变压器次级连接水电阻的两个极板,用钳型表测电流就可以。

网友V:
加水可以,浓度不够的话加电解粉

网友W:
电解粉一般为Na2CO3或NaHCO3,一般浓度为5-10%

网友X:
水阻柜里的电解液是碳酸钠溶液

网友Y(2009-04-20):
水电阻软启动器,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水能电后会电解成氢气和氧气,遇到火花会产生爆炸现象。因此,使用水电阻启动(或调整)装置,一定要注意安全。据我所知,目前我国生产的水电阻启动装置的厂家,没有一家解决产生氢气的问题

网友Y:
水电阻软启动器,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水通电后会电解成氢气和氧气,遇到火花会产生爆炸现象。因此,使用水电阻启动(或调整)装置,一定要注意安全。据我所知,目前我国生产的水电阻启动装置的厂家,没有一家解决产生氢气的问题

网友Z:
31楼说的比较详细了,容器内的溶液少啦,加干净的自来水充分搅拌就可以了,不过开机前测量电阻跟原来对比一下。

网友AA:
引用 网友U:
水电阻的配方是用水加电解质配的,水应该用纯净水或蒸馏水,没有条件的就用自来水代替,电解质一般是碳酸钠,一般电机启动两次就要加水,自来水就行,只有当电机启动电流太大或启动时间较长时才重新配制溶液。 配制溶液的浓度也就是水电阻的大小,有公式计算,在网上可以找到,测电阻时就是用欧姆定理求的,用变压器次级连接水电阻的两个极板,用钳型表测电流就可以。

nahco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