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感性负载的启动问题(帮帮忙)

楼主(2007-07-15):
我公司380V系统的变压器为1000KVA,额定电流为1440A,现在运行电流为1150~1300之间,由于车间压缩空气不够用,现新增55KW空压机一台,由于变频控制的55KW空压机价格太贵,现公司要求厂家改成星角启动,但这样一来无疑就是给我们这些的为难呀,所以想请教高手,知道这样不频繁启动空压机,对怎么380V系统的影响是哪些,我们应该怎么减小该机启动带来的危害?(具体点的)

楼主:
该变压器为树脂干式变压器,过载能力较小.

楼主:
工控来来往往的人那么多,,怎么么人回答呀!!!

网友A:
1000KVA变压器,55KW空压机星角启动,大约220A的启动电流吧,纯粹小问题,不用说没过载,即使过载20%,也可持续40分钟左右。

网友B:
这种情况变压器基本满载了,空压机启动时会瞬间过载。但问题不大。变压器只要控制住温度,额定容量可以提高百分之20-30.如果你那里是自冷式变压器,温度可能会超过100度,因此最好加个冷却风扇。

楼主:
现在变压器的温度在60度的样子,加的有风扇,但效果不佳.为了安全为这空压机选了400A的空开.

网友C:
用吧,散热是关键,还有要看二次电压是多少

网友D:
没问题了可以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问题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