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8-90KW变频问题

楼主(2007-07-16):
我的一台ATV38-90KW变频器,原来在70HZ运行,无问题,现在要在115HZ下运行,开机30分钟左右跳机,报0CF故障,现在想加个电抗器,不知道加多少的合适,大家谁用过的,请告诉我,改用多大的,在此谢谢了!

网友A:
电抗器一般只要告知哪家变频品牌和功率一般就可以出来了
另外压降大概6%~9%吧  其它参数不太知道了
报你这个原因可能不是电抗问题了

楼主:
原来是有电抗器的,用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原来的电抗器烧了,而且型号也看不到,所以我想问一下大概要加多大的合适

网友B:
选型可以在上班时间打400-810-1315问施耐德的技术支持热线

网友C:
三相输入,输出电抗器就可以,电压为380V,功力为90KW就可以.

网友D:
VW3A68551 或 VW3A5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