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可以进行毫秒级以下的数据采集吗?

楼主(2007-07-16):
如题,我想进行0.Xms(几百个ns)的数据采集,能用MCGS做吗?

网友A:
沒有組態軟件能達到您的采樣水平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可以硬件实现部分功能。比如硬件实现毫秒级,事件上送到软件。

楼主:
哦,谢谢
我还想问问嵌入式版的MCGS最高的采样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C:
组态王 是COM 技术,估计可以的,MCGS 一斑 是 1 ms

楼主:
哦,那要另想办法了。组态王没接触过,看看再说,谢谢啦!
接触的是MCGS的通用版,老板说可能实时性不好,就看看用嵌入版
呵呵
象要实现这样频率的数据采集是否应该用wince好点啊?

网友D:
组态王可以个屁!
据我所知,没有组态软件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未必就不行!!!
可以采用高速采集卡,利用卡中的高速缓存,可以做到1ms的数据采集。

网友F:
1ms在WIN平台上作不到的,如果结合硬件就难说了。

楼主:
那如果我想把数据变化实时反映在上位机的软件中,用组态是不可能实现的了?需要用别的软件自己编?

网友G(2008-01-26):
利用高速采集板卡实现,把数据采集到存储器中,然后通过软件读取上来

网友G:
支持楼上   计算机本身的运算速度决定了

网友H(2008-02-27):
现有的组态软件无法满足你的要求,除非是VxWorks.Win32下勉强可以做到1ms处理,但对你的编程功底要求很高。

网友I:
高速采集卡我没用过,接口估计是采用的并口吧!不知道它能达到什么样的速度?

但是如果不用高速采集卡的话,譬如说用RS232通信,光花在通信上的时间就以115200来说有10个字节的话就要花费差不多1MS的时间,楼主要这么高的实时性估计是直接用软件来控制吧,否则人的眼睛都看不过来,你这么高的实时性就没什么必要了!

这是在VC下的情况,在组态下就更不用想了!
何况PC机里有N多个程序在运行,这么高的实时性是无法保证的。

网友J:
没有 最小我知道的有50ms的 但是 没有见过ns级别的

网友K:
单独做程序,只收不发,在需要时再做处理(至于处理时耽误接收或其他就没办法了)

楼主(2008-03-28):
我现在是用PLC发出脉冲,用MCGS做上位监控
看来是无法实时显示了,我编程功底不够。
还是从偷点工减点料吧,延长每次显示的时间算了。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啊!!!
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L(2018-08-04):
怎样做到毫秒级,往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M:
学到了,学到了,多谢多谢

网友M:
我真的找了好久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