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楼主(2007-07-16):
我应用一台fx2n三菱plc现在有一个t7需延时2.5s,但到2.5s后,其线圈保持输出,但其常开点,时断时闭此为何缘故?各位大虾有没有遇到过?是不是干扰,是干扰为什么之干扰t7的常开点呢?实在不明白

网友A:
常开点,时断时闭有规律的话,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B:
是否有双线圈输出?

网友C:
下面引用由清風在 2007-7-16 19:03:00 发表的内容:
  是否有双线圈输出?
--------------------------------------------------------------------------------------------

楼主:
无双线圈输出,因为我换过其他延时也在此点用过,其常开点同样会出现此问题!出现此问题只有在plc外部设备一个电铃打铃时出现此常开点断开!电铃动作完后,其常开点又恢复其闭合的状态(在此过程中其线圈一直输出)

网友D:
那个原因多半是程序原因,你可以也不用去找原因了,干脆用T7的上升沿置位一个M,由M去做控制代替T7,同时复位T7的条件,这应该可以的。还有你用T7是不是用到子程序里面去了,那里面不能用T7的。

网友E(2008-10-09):
有道理,程序里面作沿能起“屏蔽”作用

网友F:
那个原因多半是程序原因

网友G:
把你的程序贴出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H:
双重线圈输出是不会导致输出时断时不断的.PLC工作原理是一个扫描周期后才从输出映像寄存器取出数据送到输出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