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的变量记录问题

楼主(2007-07-16):
刚开始使用WINCC6.0,因生产需要对电机电流做一个曲线显示,使用WINCC自带的趋势显示控件,同时在变量记录中建立了变量,设置完毕后点击go运行,但趋势图下方只是显示“开始运行....”却一直没有曲线出现,请高手指点,什么设置没有注意到?

网友A:
一般這種情況出現的概率為:
1 用戶變量歸檔采樣時間間隔設置過長
2 用戶沒有啟用變量記錄運行系統

一般在調試Wincc項目的趨勢時,都是先讓系統自動運行一個晚上,第二天才來看的哦,兄弟您也太心急了哦。

楼主:
呵呵,采样时间我设置的是500ms,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變量記錄運行系統点击go就可以了吧,只有多运行一段时间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