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伺服电机

楼主(2007-07-16):
请问各位大虾们1KW的伺服电机能够带多大的负载啊,它的功率和它的负载有什么关系呢.请各位大虾不惜赐教

网友A:
应该有扭矩参数的啊 !

网友B:
能带多大的负载跟电机能提供多大的力有关的,提供的扭力越大意味着带动的负载越大.
电机的功率 跟电机的转速和扭矩有关系.同样的功率,转速越快,提供的扭矩(力)相应就越小,反之提供的扭矩就越大.
所以你说1KW能带多大的负载,在不提供你电机转速的情况下,能带多大的负载是未知的.

网友C:
1/根号2,即1、1.414=710W的负载!-

网友D(2007-10-18):
是什么型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