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求助:和利时运行需要多大的硬盘空间?

楼主(2007-07-16):
求助:和利时运行需要多大的硬盘空间?运行的那个盘要多大的空间呢?是不是要保存历史数据的那个盘要特别大?一般要多大!5G够了没?请高手们帮忙!

网友A:
好象不大,一般的电脑都可以,在500M以内.

网友:
要看你用的什么系统了,如果是DOS,就不能超过2G(FAT格式),我们通常分配1.2~~~2G。
对于NT/2K来说 500M太小了,甚至不够操作系统和虚拟内存使用。

网友:
MACS:保存历史数据的分区有5G也够了。

网友A:
晕,不会那么大吧,我准备安装呢,一直没有这个软件,以前学习的时候好象只有很小的空间.谢谢了

网友B:
运行所在盘5G足够了,历史数据盘要大,最少要保证1个月的存储空间,建议20G以上,此盘容量大,则保存的历史数据时间更长。

楼主:
谢谢各位,怪不的我运行不起来,原来容易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