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FX2N与英威腾通讯

楼主(2007-07-16):
清心,你好.请问CHE100系列可以和三菱的FX2N通过FX2N-485-BD通讯吗?如果可以,如何接线.程序如何编制.我现在怎么也联不上.急!谢谢

网友A:
你好,我做过三菱FX2N与CH系列变频器的通讯。接线比较简单,将RDA、SDA连接起来接RS485+,将RDB、SDB连接起来接RS485-即可,程序怎么实现可以跟我联系,0755-86028451(李)

楼主:
我拿的V1.2的手册里面的协议部分是错的,是吗?

网友:
没有错误啊。

楼主:
CHE系列支持ASCII模式吗

网友A:
英威腾CHV、CHE、CHF系列变频器的通讯协议都是一样的(MODBUS),均支持两种通讯数据格式:RTU和ASCII。

楼主:
我拿的V1.2的版本,里面没说CHE支持ASCII,我找了个V1.4的,里面才说支持.V1.2里面的ASCII格式是错误的

网友A:
请以我们最新版的资料为准

网友B:
那通讯里面变频器的设置是怎样的 我用的是H0C87

网友A(2007-08-21):
H0C87对应我们变频器的参数PC.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