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热继电器

楼主(2007-07-16):
如何选用热继电器、?实际为电机额定电流多少

网友A:
选用热继电器一般以电机额定电流为准.如电机额定电流为3A,而选择热继电器为1.5~3.5间.设定时以电机的负载为准.如负载比较稳定时,热继电器设定的电流为电机额定电流.如负载波动比较大时可稍微加大些.

网友B:
如果是电机直接启动开关设备热继电器电流应选用1.1~1.25倍的电机额定电流

网友C:
支持春雷!同意他的说法!

网友D(2007-08-20):
  那如果换了星三角启动 就应该用多大的热继呢?多少倍Ie呢?

网友E:
星三角热继电器应选用57%Ie

网友F:
我们一般用可调式热继

网友G:
我们一般就1倍了 因为现在普遍电压高 最多没超过1.2倍主要启动困难的使用

网友H:
还是推荐施耐德的

网友I(2010-06-13):
想问一下320W的风机风扇,额定电流为0.57A,选多大的热继呢?另外"JRS2-12.5/F  0.8~1.25"哪位大哥能帮忙讲解一下啊?刚开始设计,老多不懂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