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董永:ABBDCS502B pow板

楼主(2007-07-16):
董永:我有一台ABBDCS502B的电源板,上面的贴面二极管有几个击穿了,能否告诉我是什么类型的二极管:普通?稳压?如果是稳压管?稳压值是多少?如何量出稳压管的稳压值?谢谢!

楼主:
板子的型号:ABB-SDCS-POW

网友A:
这板我修好了几块,你说的是那几个二极管,我以前修的用4041代替,就可以了,稳压管用的是15V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