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脉冲驱动两台伺服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7-07-16):
用西门子的S7-226CN DC/DC/DC型PLC的Q0.1输出脉冲,再串接一2K电阻,再同时接入到两台伺服驱动器的脉冲端子(集电极开路),同时两台伺服的电子齿轮比设置完全一样(供应商也过来确认了).    出现的情况是: 在PLC给定脉冲后,两台伺服的速度差了几倍,而且转过的角度完全不同. 但是如果将输出单独接任何一台伺服,结果都正常!   但是郁闷的是这机器在三月份装好后一直是驱动两台伺服的啊,一直没有问题。 现在重新装了一下就有问题了。 不知道那位有没有碰过相关的情况?

网友A:
我只遇到过采用开集极接线,低速脉冲可以,高速就不行的问题.

楼主:
改接线之后就好了。具体做法是: 将PLC的输出Q0.1直接连接到两台伺服驱动器的脉冲正端子, 然后两台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负端子分别串接一个2K电阻后再连入到0V。 (西门子的PLC是源型输出)。

不过难以理解的是按以前的接法,以前也用得好好的。  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到底为什么呢?

网友B:
具体线是怎么走的?PLC到驱动器哟多远,中间是一根线还是两根线?电阻到PLC是一根线海鸥市两根线?

楼主:
采用了两种接线方法。两台伺服驱动器内设置完全一样,电子齿轮设置为每500脉冲一圈,集电极开路输入脉冲方式。而且PLC的输出到伺服驱动器之间大概才1米的距离! 均采用了屏蔽线.

第一种:PLC的脉冲输出接一只2K电阻的一端,电阻的另一端引出两根线分别接入到两台伺服驱动器的脉冲正端子, 然后两台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负端子均连接到0V。(西门子PLC的输出为24V源型)。    此种接法开始的时候一直正常, 后来机器经过拆卸一次后重新组装(所有的线均未变化),通上电后两台伺服完全失控! 表征的现象为,PLC以500HZ的脉冲频率给定1500个脉冲(理论上伺服应该以60RPM的速度转动3圈),结果一台伺服转速达到2000多!另一台只有十几RPM !

第二种:PLC的脉冲输出直接分出两根线分别连接到两台伺服驱动器的脉冲正端子, 然后两台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负端子分别连接一个2K的电阻(即每个负端子都连接一只2K电阻), 然后将两只电阻的另一端接到0V。  结果正常。

第一种接线是采用一只电阻,而且是电阻在脉冲之后接入到伺服驱动器。 据说这种做法不可取。  请问为何不可取? 而且奇怪的是以前这样做为什么一直没有问题?  不知道我表达的清楚没有? 谢谢!

网友C:
我们有个应用和楼主基本相似,有PLC控制发脉冲控制两台伺服电机,也是集电极开路,因为PLC是24V输出所以要加个2.2k左右的电阻。但是我们的做法不是同时给两台电机发脉冲,我们采用了主从模式,楼主不妨试试主从模式。顺便说一下,如果不是频繁加减速或是高速运行,两台伺服同步还是不错的!

你的两种接发经过驱动器光偶的发光二极管的电流是不一样的!
第一种大概是第二种的二分之一,我想第一中情况会不会是驱动电流不够大的原因。

楼主:
是的,第一种的接法,伺服脉冲端子的电流是第二种的1/2, 不过电流小了,怎么一台伺服的速度却达到了2000多RPM? 本来按计算应该是60RPM的。

象你是不是用PLC驱动一台伺服驱动器, 然后这台驱动器的分频输出接到另一台伺服的脉冲输入? 我觉得这样相当于两个脉冲滞后了!第一个是PLC到第一台伺服驱动器的滞后, 再一个是第一台伺服驱动器到第二台伺服驱动器的脉冲滞后。

网友A:
我给你提供接一种接法:即plc输出到一台驱动器的正端,此台驱动器的负端再接到另一台驱动器的正端,另一驱动的负端接一1K电阻再接到0V端即可,这样串接不影响驱动电流,又能完全同步.

楼主:
嗯,楼上的这种接法比较好,即保证了两台伺服都是同时工作, 而如果是并联接法的话,有一路断路了,那么就麻烦了,因为只有一台伺服在运行,两边不同步.造成机械憋死了,要么伺服报警,要么机械被搞坏!

网友D:
是啊,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后来把PLC的发脉冲的输出端的COM接为N24V,那么输出端再串一2K电阻,再接到伺服脉冲负端子,而P24V直接接到伺服正脉冲端.这样也行呀.

网友E:
“爱学的人ghy”的方法值得一试,这样一来两台伺服的接口驱动电流是一致的,选配电阻的原则在于限制驱动电流到合适的范围,未必一定是2K减半为1K。

网友F:
一脉冲控制十几个步进驱动器我用过,伺服没试过。限流电阻小点试试呢,那光耦没那么容易烧的

网友B:
第一种接线是采用一只电阻,而且是电阻在脉冲之后接入到伺服驱动器。 据说这种做法不可取。  请问为何不可取? 而且奇怪的是以前这样做为什么一直没有问题?  不知道我表达的清楚没有? 谢谢!

如果光耦中的电流比较小,那么,通、断的逻辑定义有可能因为器件本身的不确定性而不可确定。

网友G:
估计还是流过光藕的电流不一样造成的。

网友H:
    为什么,第一种方法的电流会不一样呢?根据戴维南定理两者的电流是不会受彼此影响的。还有个问题大家想过没有?使用第一种方法应该使用0.5瓦的电阻,而第二种只要1/4瓦的电阻,不知道楼主的电阻是否选择合理?

楼主:
跟电阻功率有关系吗? 说说原理看看,呵呵.
我觉得刘版主讲的比较可信.   但是奇怪的是原来用着好好的,而且不是用一次两次,是用了几个月呢!   不过也好,出了问题,下次就知道注意了.

网友H:
   刘版主说的是很有道理的。最终其作用应该就是电流因素。但为什么会在几个月后出问题呢?选用电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功率选择的,电阻功率小的话,长时间使用会因发热问题影响器件性能(烧毁都是有可能的)。通常我们使用的那种电阻是1/8瓦的。不知道楼主检查电路的时候是否更换过原来的电阻呢。建议楼主找个新的电阻换上去试验一下。再汇报一下结果啊。

楼主:
出了问题后就换过了.   也就是当时出了问题,我以为电阻坏了,就重新按照第一种接法焊了电阻的,还是不行.  如果说是功率的问题,我想不大可能,因为电阻是新的,刚换上去一通电测试就不行!

网友I:
楼主的问题不难理解,楼主接法的电路大概可以画成上图这样子。
图上我们看到两个光耦内部的发光二极管是并到一起的,发光二极管属于非线性元件,电流与电压不成正比,保不准哪个LED胃口会大一点,则有大部分电流会被它吸过去,另一个分得的必然少了,当少到不足以驱动后级电路时,必然有故障发生。

网友F:
楼上的画错了吧,不过分析得有道理的。两个光耦的压降不一致,所以电流不会一致了。LZ的第二种接法肯定没问题的,压降的不一致影响就很小了

楼主:
是的,非常同意楼上的观点了. 和刘版主说的也是一个意思! 谢谢大家!

楼主:
是的. 所以现在觉得其实最好还是按楼上那位兄弟提供的串联接线法最可靠!

网友J:
受益良多,谢谢.........

楼主:
我们用松下的伺服.
重复精度我也不大知道,呵呵.反正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重要精度和这个回零没啥关系的.

网友K:
一路脉冲能同时控制两个伺服,那我控制三个四个也行咯,我觉得一路脉冲控制1个是最好的.大家有控制2个或更多的实际应用么?

网友L:
串联接法我觉得挺好,防止了因工作中一路输入中断所造成的故障,对精度不高的同步要求也能达到.

网友B:
"一路脉冲能同时控制两个伺服,那我控制三个四个也行咯,我觉得一路脉冲控制1个是最好的.大家有控制2个或更多的实际应用么?"
更多的,没见过,控制两个的还是见过一些的。

网友M:
电阻有个特性:随着不断老化,阻值会慢慢增大。在修理电子设备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发热量大的电阻(承载功率大)通常会有变值的现象(阻值增大)。楼主用第一种接法用段时间后出问题会不会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I:
电阻有个特性:随着不断老化,阻值会慢慢增大。在修理电子设备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发热量大的电阻(承载功率大)通常会有变值的现象(阻值增大)。楼主用第一种接法用段时间后出问题会不会是这个引起的?
-----------------------------------------------------------
2K的1/4W电阻,一般电流不会超过15mA,所以这种情况基本不用考虑。

网友M:
PLC输出通常是24V,2K的电阻不会超过12mA。
假如是12mA的话,功耗是288毫瓦,对1/4W电阻来说,已经超载了。

网友N:
可用一个一分二的IC,将PLC输出的脉冲分成两个恒流脉冲输出,

网友B:
"可用一个一分二的IC,将PLC输出的脉冲分成两个恒流脉冲输出"
如果是单片机的输出,不妨如此,PLC的输出,通常电流足够,没必要增加IC,提高成本与工作复杂度。

网友O:
  受益良多

网友P:
在关注呢?潘哥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Q(2008-10-06):
各位大侠:

如何用一台PLC控制四台或多台交流伺服电机,有没有具体的方案,最好是有接线图?

网友R:
楼上的,关键还是看下你这4个轴是否有运动关系。

网友S:
PLC也有多轴定位模块

网友T(2009-04-23):
学习了,老多老多的。

网友U:
接口问题,每路脉冲输出加个光耦进行隔离,肯定就ok了

网友V:
"一路脉冲能同时控制两个伺服,那我控制三个四个也行咯,我觉得一路脉冲控制1个是最好的.大家有控制2个或更多的实际应用么?"

是不是只要PLC输出的电流够用,就能带N多的输出?

网友W(2009-12-29):
谢谢,学习了!不虚此行!

网友X:
做个记号,学习!

网友Y(2011-03-15):
请问刘老师,如果是差分信号的话用什么IC可以将脉冲分成两个恒流脉冲输出

能给分图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Y:

请问刘老师,如果是差分信号的话用什么IC可以将脉冲分成两个恒流脉冲输出

能给分图纸吗

有个差分信号接收器,例如MC3486,或者26LS32,然后在用个缓冲驱动器,至于用什么缓冲/驱动器看你要多大电流/电压的脉冲了.

网友Z:
不错,我刚要接触伺服,学习中

网友AA(2011-04-16):
受益良多,那个串联的想法非常好啊

网友AB:
收益匪浅。。。。。。。

网友AC:
学习了!大家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AD(2011-07-27):
欧美plc与国产plc不一样的,需要把伺服U4,u3脚改为高速光耦,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长时间运行,光耦烧了, 电话:15384265043

网友AE(2011-11-09):
我刚要接触伺服,学习中

网友AF(2015-10-23):
帖子太好了  我正好正在考虑使用smart控制4个伺服电机,松下的,并且四个伺服运动一致,好想试试,打算用两路脉冲同时控制,每个脉冲控制两个伺服,但是每个伺服的使能控制、方向控制是不是也能这样?报警输出每个都要单独引出要PLC吗?具体接线图能不能分享下?谢谢

网友AG(2019-06-19):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提供接一种接法:即plc输出到一台驱动器的正端,...

这种情况如果后面的信号断了,前面一个还有脉冲输入,会不会机械憋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