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哪几家的低压软启动质量比较可以的

楼主(2007-07-16):
请问国内哪几家的低压软启动做得比较可以的呀!实际使用过的可以例举几个看看么!

网友A:
不清楚呀

网友B:
西安西普 雷诺尔

网友C:
我们用的是长沙奥托QB系列,用在泵类负荷多

四年情况良好 故障率比较低

个人认为还行

网友B:
应该差不多, 西普最早, 雷诺尔市场占有率最大

楼主:
怎么上海也有西浦的呀
好象软启动种类很多的啊
还有其它可以点的么

网友B:
太多了,数不清啊,不过基本分为东(雷诺),西(西普),南(奥拓)几派!

楼主:
奥拓呀  买个一次  卖给我们价格猛贵了 比ATS48还贵  所以再也不用了 直接PS

楼主:
就 东  西  南  没有北的呀  北是群雄逐鹿呀?

网友D:
买东西认品牌的应该是对此物不熟,就象不会选择服装的只能买名牌一样。软启动器最放心的是自己组装,就一块单片机的控制板和三个双硅模块,有套件出售。

网友B:
北还没有影响力很大的厂家
自己做工艺和质量能保证吗,如果不楷模外观就不好

网友E(2013-03-31):
西普的确品牌好老但作为国企企业内部管理 制度等方面导致产品质量 售后服务等大幅下降。。。雷洛儿 和平 奥拓 都是国内著名软起动厂家,我是西安西驰,至于品牌和口碑 大家可以 打听。

网友F:
长沙奥托从01年开始使用的,安装以后咱没去折腾过;同时安装的ABB的,折腾了我好多次;而现在现场的天津诺尔的,几乎全被我拆开过了。作为一个最终用户,从为了省心的角度,推荐长沙奥托的,真心不错。

网友G(2013-06-16):
有用过AB的软启动吗?有资料没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