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中的V变量与step-7中的VW变量

楼主(2007-07-16):
   在组态王的“数据字典”中定义相关变量,选择变量类型为I/O型,并选择连接设备,指定所访问的寄存器名及寄存器类型。寄存器中有V类型变 ,但是我在PLC程序中有一个变量为 V2081.7变量,组态王不支持位变量.

  怎么来从组态王中操作这个V2081.7呢.??
  帮我解答一下吧.谢谢各位

楼主:
请大家不要光浏览

给小弟出出主意

网友A:
组态王好像没这么麻烦的。

网友B:
用M区.我开始也想控制.呵呵

楼主:
  我现在改用M区的了.

在设变量时,我M区的变量都是按位设定的.
比如M21.0,M21.1之类的.每一个都对应组态王中的一个变量.

在组态王运行时.

通过调试窗口.好像只能看到组态王对M字的访问记录.不能够显示按位的读写访问记录.

是不是我的版本问题目?还是本来组态王就这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