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模拟量地址 分配

楼主(2007-07-16):
台达模拟量地址怎么分配呢 有那位大侠指教一下啦

网友A:
台达用的是模拟量模块,有仅模拟量输入的,模拟量输出的,还有混合的就是又有模拟量输入又有模拟量输出的。如台达EH的模拟量输入模块DVP04AD-H,不过ES/EX型的有没有模拟量模块不太清楚,你可以上台达的网站上查一下。

网友B:
DELTA es/ex机型本身不能再扩展模拟量模块,其中EX主机自带4入2出通道的模拟量。
其他型号的主机,都可以进行模拟量的扩展。
至于地址,对应特殊寄存器D1110-D1118,可以参考《DELTA PLC应用手册程序篇》,内有详细的说明,电子档可以直接到台达网上下载。

网友C:
台达官网上有所有产品的说明书,上面的介绍很详细,模拟量模块可以自己看下的。SX主机也带模拟量,可以去看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