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卤化物灯的问题

楼主(2007-07-16):
  我厂的路灯用的就是金卤化灯175W,有时间微动开关控制,但是用了半年之后,灯有时候明,有时候不明,镇流器,触发器没有问题,灯有时候闪烁几下不明,但一会就有明了,不知什么原因?灯光是红色的,长时间用之后会变绿吗?请求大家给予帮助。
                                 谢谢!

网友A:
可能是灯的问题,里面是惰性气体,不可能变得

网友B:
应该是接近使用寿命了吧!

网友C:
灯老化了,建议换灯。

网友D:
1,换个灯管看看,行不行.
2.量一下给灯的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D:
想一想是不是开灯了后,有大型的电气设备启动时就一下不亮了,过一会又亮了.

网友E:
金属卤化物灯从使用时的特征与自镇汞灯相似,只是同样功率时金卤灯的寿命要比自镇汞灯长得多,光通量也大过,但在电网电压波动比较大时会出现偷停现象,一般在3-15分钟之内会自明.或有人在短时间内开关金属卤化物灯时,金属卤化物灯也不会立即亮.据楼主所述的情况,在下有以下几点建议:
1.检查电压是否正常.是否在同一电网中有大型的电气设备启动,压降过大.
2.检查线路中的各个接点是否良好.
3.金属卤化物灯的电容是否完好.
4.建议更换金属卤化物灯,飞利浦的比较好,我们这里用3年也没问题.

网友F:
  换个灯管

网友G:
金卤灯只有上海亚明是正牌(现在与飞利浦有合作).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牌子.我曾用过假货,经常坏灯.

网友H:
 金卤灯只有上海亚明是正牌(现在与飞利浦有合作).一般用两年.
灯老化了,建议换灯。

网友I:
线路有问题,看一下灯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