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软件
EPLAN P8 EXCEL文件输出出错

楼主(2007-07-16):
想把端子图数据输出到EXCEL文件.
结果产生如图4的错误.
不知道是哪里设错了??
图1
图2
图3
图4

楼主:
为什么没看到图片?

网友A:
我的导出后是这样的!

网友A:
不知楼主是否使用的是破_解_版?

楼主:
我用的P8是正版,导出PAGES没问题,
我现在发现用模板Template_EditPropertiesExternal.xls导出也没问题,类似于曹工的那张图.
但用模板Terminal_diagramm.xls导出就有问题.
是不是模板的问题,我没搞明白这两个模板有什么区别,可能是不同的用处.

楼主:
另外请问一下曹工,
导出为PDF文件时,如何"按页面类型"作为标签?

网友B:
我试了`只能用模板Template_EditPropertiesExternal.xls才不会出错,估计这两个模板是为不同的文件生成所使用吧,请知道的解释一下!导出后编辑标识同电气箱中一致,维修起来就很方便了,真的很适用哦

楼主:
是的.
其实EPLAN最有用的还是这些东西.

楼主(2007-08-16):
正确答案如下:
这两个模板是有不同的用处的.
"Terminal_diagramm.xls" 用在REPORT的模板设置里
(Utilities/Reports/Labeling/Settings...)
"Template_EditPropertiesExternal.xls ",用在功能外部输出里.
(Utilities/Edit properties externally/Export functions...)
如果选错了模板,自然要出错了...

网友C(2010-02-11):
各位前辈就是厉害,到这能学到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