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7-07-16):
三菱,plc通讯问题。fx2nPLC通过数据线转USB连接电脑,好几次都连不上,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连上了,请问是啥问题?

网友:
多半是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A:
要用原装的呀

网友B:
想请教楼主我数据线是怎么做的?是按照工控网上的做的吗?我怕烧接口没敢试啊!

网友C:
数据线转USB并不是太好,三菱培训中心的老师也说过,最好直接用串口

网友D:
FX1S20MT用数据线连接不上电脑了,换一个别的可以,PLC其他正常

网友E:
驱动装了吗

网友F(2009-09-28):
什么驱动?非待安装吗?

网友G:
连接电缆不稳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