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具体的知道直流电机的原理,告诉我!

楼主(2007-07-16):
有谁具体的知道直流电机的原理,告诉我!谢谢了

网友A:
直流电机是通过两个磁场的互作用产生旋转。定子通过永磁体或受激励电磁铁产生一个固定磁场,转子由一系列电磁体构成,当电流通过其中一个绕组时会产生一个磁场。对有刷直流电机而言,转子上的换向器和定子的电刷在电机旋转时为每个绕组供给电能。通电转子绕组与定子磁体有相反极性,因而相互吸引,使转子转动至与定子磁场对准的位置。当转子到达对准位置时,电刷通过换向器为下一组绕组供电,从而使转子维持旋转运动。

找本书看看,会更加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