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温度模块的问题 难道没人会吗?

楼主(2007-07-16):
公司有一热电偶模块为AI8XTC.出现SF指示灯闪亮.请高手指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接线, 按说明书接;
热电偶模块冷端热端不能接反,否则温度升降与实际会相反。

网友B:
SF是系统故障,先把外围接线全部拆掉,最小化检查;如果还存在问题,把PLC上电复位...等等操作,可能有点麻烦,也可能模块坏了。

网友C:
老菜鸟是个高手,按他的方法去检查。应该可以找到原因的。

网友D:
顶老菜鸟,你先将外部全部隔离,然后看看是模块坏了还是外部接线问题

网友E:
楼主,我估计是你的外部补偿用的PT100热电阻没接吧,再看一下你的组态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SF等代表系统错误,当有系统错误时,如数值计算溢出等错误,SF灯呈红色常亮状。

网友E:
楼主,你先看看AI8*TC的接线图吧,我估计肯定是PT100补偿没接,我前段时间才用这种模块做了一个项目的

网友F:
是不是信号没有了,或者说是断线了.检查线路.

网友G:
LZ都说了8AI TC了!TC是啥?热电偶啊!  大家还在讨论啥PT100没接,晕... ...  热心是好的,但是回答问题也要专业点,认真点... 自己想都不想,就回答, 这叫帮人么?

网友H:
你懂个啥,PT100做为热点偶冷端补偿用的。也就是热电偶冷端温度。大家出的建议你还时仔细听,大家也是提供一些可能情况。出现这一情况我也提供参考意见,看看STEP 7与温度模块设置是否一致,实在不行请致电8008104288西门子技术热线。

网友E:
呵呵,楼上的说的对,要多听听别人说的,有些人不懂还不愿意学习,真是没办法

网友I:
曾经看过一个实例:因为8通道的模块只有4块量程卡,所以每块量程卡管两个通道,这样如果你只取了某个量程卡的单一通道,而两一个通道短接的话,可能会导致SF灯亮.不知这答案对楼主是否有帮助.

网友B:
仅供参考:
EM231模块上的SF红灯为何闪烁?
    SF红灯闪烁有两个原因:模块内部软件检测出外接热电阻断线,或者输入超出范围。由于上述检测是两个输入通道共用的,所以当只有一个通道外接热电阻时,SF灯必然闪烁。解决方法是将一个100 Ohm的电阻,按照与已用通道相同的接线方式连接到空的通道;或者将已经接好的那一路热电阻的所有引线,一一对应连接到空的通道上。

网友J(2007-08-19):
把不用的空通道短接是可以的 ,也可以接100
欧电阻

网友K:
换一位置事实

网友L:
SF等代表系统错误,空这通道也报错

网友M(2009-07-31):
学习中,高手讨论,大有所获

网友N:
先看接线,就是去除别的接线,但看这个接线,再看设置,基本上应该找出你的问题

网友O:
山东济南伦渠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PLC 人机 变频器 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5:MODBUS数据采集模块 CANBUS数据采集系统 楼宇DCS系统 可视对讲系统 对讲门铃
6:无线传输 酒店饭店宾馆管理 无线呼叫系统 短信猫 门禁一卡通系统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提供RS485输出,供主机采集;通讯协议采用标准modbus协议;特价290元,
用于:粮库、气象站、温室大棚、档案馆、通讯机站、楼宇自控,实验室,机房等33。
9:豪克能超声冲击疲劳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振动实效 震动时效
振动时效设备 振动时效装置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址www.fucan.com

 网站http://www.lq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