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称流量累计原理及计算公式

楼主(2007-07-16):
当输送机输送物料时,测量皮带称上每单位长度的载荷值 q(Kg/M)与皮带在同一时刻的运行速度V(M/S)相乘,所得结果即物料的瞬时流量 : q*v( K g/S).

  因物料输送的不均匀性和皮带速度随时间的变化,所以在T时间间隔的累积流量可以用以下积分式表示:

  W= q(t)V(t) dt

  式中:W-T时间间隔内所输送物料的累计量 (kg或T);

  T一物料通过称的时间 (S或h);

  q(t)一皮带单位长度上的物料重量(kg/M 或 T/M );

  V(t)一物料在皮带上的运行速度 (M/S)。

  从式中可以看出,只要保证q(t)*V(t)的乘积不变,就可以保证物料流量的恒定.即随皮带上物料重量的变化控制皮带运行速度做出相应的调整,就可以保证物料流量的恒定。

网友A(2007-08-22):
这个大家都知道呀,我想问的是在step7中有没有这种积分公式吗?

网友B:
积分就是一个累加的过程,在ob35中累加就行

网友C(2010-11-25):
很谢谢 我正在找这公式 很有帮助

网友D:
楼主:你说的“。。。因物料输送的不均匀性和皮带速度随时间的变化,所以在T时间间隔的累积流量可以用以下积分式表示: W= q(t)V(t) dt ”仅是理想公式,在实际测量中是不对的,其原因有三:

1、任意一个皮带机都是有皮重的,在实际测量前,都要空跑几整圈,测出累积量及时间,再求出单位时间的皮重。在实测累积重量时,每累加一次单位时间重量【q(t)V(t)】,还要减去单位时间皮重。

2、皮带秤不可能总是水平摆放,比如由低向高处传送,此时的单位长重量就不等于原q(t)V(t),还应考虑角度的影响。

3、当不均匀物料,流过皮带机时,两托辊之间,皮带的下凹程度不一样,会改变皮带的张力,进而影响单位长重量的变化,所以简单的用你提供的累加公式是测不准的。

网友E(2022-10-28):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说的“。。。因物料输送的不均匀性和皮带速度随时间的变化,所以在T时间间隔的累积流量可以用以下积分式表示: W= q(t)V(t) dt ”仅是理想公式,在实际测量中是不对的,其原因有三: 1、任意一个皮带机都是有皮重的,在实际测量前,都要空跑几整圈,测出累积量及时间,再求出单位时间的皮重。在实测累积重量时,每累加一次单位时间重量【q(t)V(t)】,还要减去单位时间皮重。 2、皮带秤不可能总是水平摆放,比如由低向高处传送,此时的单位长重量就不等于原q(t)V(t),还应考虑角度的影响。 3、当不均匀物料,流过皮带机时,两托辊之间,皮带的下凹程度不一样,会改变皮带的张力,进而影响单位长重量的变化,所以简单的用你提供的累加公式是测不准的。

分析正常,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说的“。。。因物料输送的不均匀性和皮带速度随时间的变化,所以在T时间间隔的累积流量可以用以下积分式表示: W= q(t)V(t) dt ”仅是理想公式,在实际测量中是不对的,其原因有三: 1、任意一个皮带机都是有皮重的,在实际测量前,都要空跑几整圈,测出累积量及时间,再求出单位时间的皮重。在实测累积重量时,每累加一次单位时间重量【q(t)V(t)】,还要减去单位时间皮重。 2、皮带秤不可能总是水平摆放,比如由低向高处传送,此时的单位长重量就不等于原q(t)V(t),还应考虑角度的影响。 3、当不均匀物料,流过皮带机时,两托辊之间,皮带的下凹程度不一样,会改变皮带的张力,进而影响单位长重量的变化,所以简单的用你提供的累加公式是测不准的。

分析正确,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