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关于磁场电流

楼主(2007-07-16):
大家好,我用的是西门子的6RA7087直流传动,电机是300KW ,电枢电流820A,励磁电流19.2 A. 可是合上主回路时,磁场电流只有17A .这是为什么?电流表换了块还是一样?这样对电机或是直流装置有什么坏处吗? 谢谢

网友A:
首先,看负载是否正常。如正常工作,这里的19.2指额定值。同时,励磁电流与电枢电流呈线型比例增长。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什么是呈线型比例增长,能说具体点吗?谢了。 如果负载正常,这样也算正常是吗?

网友B:
检查一下励磁绕组是否有匝间短路。通电时间长一点,看励磁电流会不会增加,因为励磁绕组的阻值在发热状态下和才通电未发热情况下不一致。如果一直是17A,相当于电机在弱磁状态下运行,在有负载时转矩会有一定的损失,电枢电流会比满磁时要大。一般来讲对装置没有损害,对电机而言如果长期处于重负载情况下,换相片、滑环部分应当注意检查,同时应当加强电机通风。可能会导致电枢过流或者换相部分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