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朋友用过无滑环单片电磁离合制动器。

楼主(2007-07-16):
一台宜宾昌明机械厂产切纸机损坏。维修线圈后通电不动作。线圈有10R,电压DC32V。启动下刀后。在机械较轻时有动作。在机械较重时打滑。不知何故?

网友A:
间隙太大,调整到0.1mm

网友B:
看一下制动器刹车皮 调一下间隙

网友A:
人家用的是无滑环单片电磁离合制动器,还有制动器刹车皮?

网友C:
安装及注意事项
摩擦片及衔铁表面不得有油污,必须保持清洁;

安装离合器必须保证同轴度不大于0.1mm;

与离合器配合的轴孔与轴精密度为H8/h7

离合器主、从动侧需固定,不允许有轴向窜动,同时必须保证工作气隙“δ”

量一下电压,电流合不合标准,如果不正常就是线圈绕得不好,否则是安装问题

网友A:
精度比我想的还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