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7-200_MicroWIN V4.0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07-16):
安装S7-200_MicroWIN V4.0时,没有中文安装的提示,没办法选择了英文的安装方式。

楼主:
然后打开TOOLS(工具)——OPTIONS(选项)——GENERAL(一般)——CHINEES(中文)。然后点击“是”就可以改变成中文软件了。

楼主:
真的是有些明趟啊

网友A:
不必诧异,都是这样选择的

网友B:
用过后就知道了!!!

网友C:
好像很多工具软件也是这样的安装方法,特别是汉化过来的更是。

楼主:
呵呵,又学了一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