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输出的单相220V电源的L和N线对地线的电压问题

楼主(2007-07-16):
请问各位大侠们:
  一个输入三相电源的UPS输出为单相220V电源,输出端L和N线电压为220V,但L和E线之间的电压加上N和E线之间的电压和却是为220V.这种现象一般是L线对E线电压为110V左右,N线对E线之间电压也为110V左右.而E线是三相电源共用的E线,请问这种现象正不正常?如果是UPS的问题,其原因是什么,请各位赐教.谢谢!!

楼主:
请各位工控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TKS!!

网友A:
你那UPS不是三相五線制的嗎?

网友B:
这非常正常。如图,我们用的市电,其中零线在变压器输出端已经接地了,所以用电器的外壳只要正确接地线,则L线对E线是220V,N线对E线是0V,如果用电器的外壳没有正确接地,则L线对E线有电压,N线对E线也有电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用电器内部的电容引起,很多用电器在L线与E线之间和在N线与E线之间接有电容,电容会通过交流电压,如果电容容量基本相等,则分得的电压基本相同。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D:
太厉害了。长知识,谢谢。

楼主:
 芯片级维修:
 我还不太能理解。
我们用的UPS的输入为三相为380V,是用三相五线制的。UPS输出为单相220V。
但是我们同样用的20台UPS,却只有2台是这样的,我用三用表量测时,是断开UPS的负载,而直接量UPS的输出端,这不存在接不接地的问题啊?

网友E:
关键是外壳没有正确接地,接上UPS的负载就正常了。

网友F:
下面引用由芯片级维修在 2007-7-27 20:55:00 发表的内容:
--------------------------------------------------------------------------------------------
同意

网友G(2008-01-29):
    我厂的UPS也出现类似问题,UPS输出L对地和N对地均为110V,火线与零线之间为220V,不带任何负载的情况下也如此。并且三相旁路电源经隔离稳压后单相220V旁路输入电压测量结果也如此。不知如何解释??

网友H:
学习了!长见识

网友I:
我遇见过类似问题,就是ups未接地或假接地的问题,可以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