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变送器的两线三线四线制不明白

楼主(2007-07-16):
传感器,变送器的两线三线四线说的是电阻两端有几线就是几线制,还是说输入输出有几线叫几线制啊? 还有RTD,TC到底是什么?与热电阻,热电偶,传感器,变送器的区别?
我是新手,简单的问题不明白,请高手谅解.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论坛上已多次探论
热电阻有二线、三线、四线制;变送器只有二线、四线制
热电阻:
    1、二线制:在热电阻的两端各连接一根导线来引出电阻信号的方式叫二线制:这种引线方法很简单,但由于连接导线必然存在引线电阻r,r大小与导线的材质和长度的因素有关,因此这种引线方式只适用于测量精度较低的场合
    2、三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的一端连接一根引线,另一端连接两根引线的方式称为三线制,这种方式通常与电桥配套使用,可以较好的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是工业过程控制中的最常用的引线电阻。
    3、四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两端各连接两根导线的方式称为四线制,其中两根引线为热电阻提供恒定电流I,把R转换成电压信号U,再通过另两根引线把U引至二次仪表。可见这种引线方式可完全消除引线的电阻影响,主要用于高精度的温度检测。

变送器:
    1、二线制是电源、负载电阻和变送器是串联的,即两根导线同时传送变送器所需的电源和输出电流信号
    2、四线制是电源和负载电阻是分别与变送器相连的,即供电电源和输出信号分别用两根导线传输。
变送器二线制同四线制相比,采用二线制信号传输方式具有节省连接电缆、有利于安全防爆和抗干扰等优点,目前大多数变送器均为二线制变送器。

RTD是电阻,TC是热电偶  都属于温度传感器

变送器是把来自传感器的信号转化为遵循统一的模拟或者数字量输出信号

留个信箱吧,给你发点资料看了就会明白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www.hengante.cn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C:
每天都能学到新知识。

网友D:
枫子洋

      我也是初学者,能给我发些有关这个主题的资料吗?谢谢
yangjia8117@sina.com

网友E:
呵呵,这个问题以前就有人问了啊!

 枫子洋  说的就挺详细了啊!!!

网友F:
能给我发些有关这个主题的资料吗?谢谢
linjunming1264@163.com

网友G:
枫子洋,说得太好了。能给我发些资料吗?谢谢。
liuchao_001@163.com

网友H:
1、四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两端各连接两根导线的方式称为四线制;
2、其中两根引线为热电阻提供恒定电流I,称为电流桩,位于外侧,恒定电流I把R转换成电压信号U,
3、再通过另两根引线把U引至二次仪表,称为电位桩,位于内侧;
4、由于U引自内侧电位桩,U不包含电流桩的接触连接电阻的压降,可完全消除引线的电阻影响,主要用于高精度的温度检测。

楼主:
张洋先生你好,我的邮箱是xuewei1235177@yahoo.com.cn,谢谢。

网友I:
说的好.
变送器二线制一般为DC24V,四线制电源为220V

网友J: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K:
二楼讲得好!

网友L:
发给我谢谢!wzhengzai@sohu.com

网友M(2007-10-13):
 热电阻三线制怎么连接,能发个连线图吗?谢谢

网友N:
 发给我谢谢
gk7191702163.com

网友O:
 两线是220V,三线是380V,四线是380V加根中心线。哈哈~~

网友P:
我也想看看资料,能发给我吗》foom@sohu.com

网友Q:
good,谢谢大家都能分享自己的好东西

网友R(2008-01-27):
 给我一份资料
ymviscose@163.com
先表示感谢

网友S:
wgeagle@163.com
呵呵 如果也发我一份就好了。。。。

网友T:
我也不太明白,给我发一份行吗? huijun_c@126.com

网友U:
张洋 你好!
给我发一份行吗?谢谢!

网友V(2009-07-31):
对:枫子洋 关于呵呵,这个问题论坛上已多次探论
热电阻有二线、三线、四线制;变送器只有二线、四线制
热电阻:
    1、二线制:在热电阻的两端各连接一根导线来引出电阻信号的方式叫二线制:这种引线方法很简单,但由于连接导线必然存在引线电阻r,r大小与导线的材质和长度的因素有关,因此这种引线方式只适用于测量精度较低的场合
    2、三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的一端连接一根引线,另一端连接两根引线的方式称为三线制,这种方式通常与电桥配套使用,可以较好的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是工业过程控制中的最常用的引线电阻。
    3、四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两端各连接两根导线的方式称为四线制,其中两根引线为热电阻提供恒定电流I,把R转换成电压信号U,再通过另两根引线把U引至二次仪表。可见这种引线方式可完全消除引线的电阻影响,主要用于高精度的温度检测。

变送器:
    1、二线制是电源、负载电阻和变送器是串联的,即两根导线同时传送变送器所需的电源和输出电流信号
    2、四线制是电源和负载电阻是分别与变送器相连的,即供电电源和输出信号分别用两根导线传输。
变送器二线制同四线制相比,采用二线制信号传输方式具有节省连接电缆、有利于安全防爆和抗干扰等优点,目前大多数变送器均为二线制变送器。

RTD是电阻,TC是热电偶  都属于温度传感器

变送器是把来自传感器的信号转化为遵循统一的模拟或者数字量输出信号

留个信箱吧,给你发点资料看了就会明白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www.hengante.cn
内容的回复:

麻烦您也给我发一份,我邮箱为wxj198719871000@126.com

感谢啊!!我是新手。

网友W(2009-09-11):
讲的够详细的,辛苦了,顶一下!

网友X:
张洋先生你好

我也是刚接触这东东了,给我也发个

cnzhp@126.com

谢谢了

坛上已多次探论
热电阻有二线、三线、四线制;变送器只有二线、四线制
热电阻:
    1、二线制:在热电阻的两端各连接一根导线来引出电阻信号的方式叫二线制:这种引线方法很简单,但由于连接导线必然存在引线电阻r,r大小与导线的材质和长度的因素有关,因此这种引线方式只适用于测量精度较低的场合
    2、三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的一端连接一根引线,另一端连接两根引线的方式称为三线制,这种方式通常与电桥配套使用,可以较好的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是工业过程控制中的最常用的引线电阻。
    3、四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两端各连接两根导线的方式称为四线制,其中两根引线为热电阻提供恒定电流I,把R转换成电压信号U,再通过另两根引线把U引至二次仪表。可见这种引线方式可完全消除引线的电阻影响,主要用于高精度的温度检测。

变送器:
    1、二线制是电源、负载电阻和变送器是串联的,即两根导线同时传送变送器所需的电源和输出电流信号
    2、四线制是电源和负载电阻是分别与变送器相连的,即供电电源和输出信号分别用两根导线传输。
变送器二线制同四线制相比,采用二线制信号传输方式具有节省连接电缆、有利于安全防爆和抗干扰等优点,目前大多数变送器均为二线制变送器。

RTD是电阻,TC是热电偶  都属于温度传感器

变送器是把来自传感器的信号转化为遵循统一的模拟或者数字量输出信号

留个信箱吧,给你发点资料看了就会明白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www.hengante.cn
内容的回复:

网友Y:
给我发一份吧,我也是新手。71585676@qq.com感激不尽

网友Z(2009-12-12):
也发给我一份吧,谢谢:lysheep@163.com

网友AA:
也请给我发一份吧,谢谢了:metalslugx2000@163.com

网友AB(2010-12-13):
张洋先生你好

我也是刚接触这东东了,给我也发个

261033354@qq..com

谢谢了

坛上已多次探论
热电阻有二线、三线、四线制;变送器只有二线、四线制
热电阻:
1、二线制:在热电阻的两端各连接一根导线来引出电阻信号的方式叫二线制:这种引线方法很简单,但由于连接导线必然存在引线电阻r,r大小与导线的材质和长度的因素有关,因此这种引线方式只适用于测量精度较低的场合
2、三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的一端连接一根引线,另一端连接两根引线的方式称为三线制,这种方式通常与电桥配套使用,可以较好的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是工业过程控制中的最常用的引线电阻。
3、四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两端各连接两根导线的方式称为四线制,其中两根引线为热电阻提供恒定电流I,把R转换成电压信号U,再通过另两根引线把U引至二次仪表。可见这种引线方式可完全消除引线的电阻影响,主要用于高精度的温度检测。

变送器:
1、二线制是电源、负载电阻和变送器是串联的,即两根导线同时传送变送器所需的电源和输出电流信号
2、四线制是电源和负载电阻是分别与变送器相连的,即供电电源和输出信号分别用两根导线传输。
变送器二线制同四线制相比,采用二线制信号传输方式具有节省连接电缆、有利于安全防爆和抗干扰等优点,目前大多数变送器均为二线制变送器。

RTD是电阻,TC是热电偶 都属于温度传感器

变送器是把来自传感器的信号转化为遵循统一的模拟或者数字量输出信号

留个信箱吧,给你发点资料看了就会明白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www.hengante.cn

网友AC:
变送器只有二线、四线制

谁说的,频率输出的就是三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