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关于G代码生成的软件

楼主(2007-07-16):
(无正文)

楼主:
我现需一种软件,要求如下:作为刀具加工的,配合我的控制系统(目前只是三轴插补);要根据我所需,输入刀具参数(直径、齿数、角度、修正参数、斜率、砂轮大小及角度)自动生成我系统能识别的G代码及M代码.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楼主:
最好还能生成我所需的刀具模型

网友A:
“刀具模型”不就是“输入刀具参数(直径、齿数、角度、修正参数、斜率、砂轮大小及角度)”的可视化结果吗?找个可二次开发的CAD软件,做参数化编程造型好了。
“G代码及M代码”用上述CAD软件的造型结果和加工要求,输入合适的CAM系统,就可以得到G代码了。

楼主:
谢谢版主的答复,但不知这样软件的名称叫什么,那里可寻找

网友A:
我也不知道,上网搜搜?

网友B:
master cam、文泰等都有这样的功能,但它们是通用软件,不一定适合你的系统,可能要做稍微的修改
我曾做过代码输出的研究,只是现在上班没时间了,不然可以给你写一个~
不过要是想做也可以,我师弟们有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