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670问题!热盼大虾回复

楼主(2007-07-16):
我公司有1400铝冷轧机一台,传动系统为6ra70直流调速恒张力控制,卷经计算用光电编码器采集反馈信号,为什么机组速度在50米以下时,卷经不计算呢?如果在轧制过程中降到50米以下速度时卷经会很快减为初始卷经值,这样在轧制过程中当速度降下来后张力骤减,板型极差。希望各位高手给予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可能跟控制程序或参数有关

网友B:
问题应该在编码器采样值与主机轧制线速度的归算设定方面。同时问一下,设定的初始卷径值是多少?

楼主:
初始卷经599,诸位先学能不能说得更详细一些啊!

网友B:
方便的话可以打电话给我,下午一般我都在单位。028-66133909 刘

网友C:
当系统运行速度较低时,线速度和变频器输出频率都较低,较小的检测误差就会使卷径计算产生较大的误差,所以要设定一个最低线速度,当线速度低于此值时卷径计算停止,卷径当前值保持不变。此值应设为正常工作线速度以下。多数应用场合下的变频器都使用这种方法进行卷径计算。

网友C:
   你看下最低线速度是不是大于50米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不能说的详细一些?感激不尽

网友D:
加速的时候有没有失张的现象?我也是冷轧厂的电工!

楼主:
加速的时候没有失张,只不过速度补偿好像有点跟不上,不过不是很明显。

楼主:
各位朋友!有没有6ra70直流调速器的参数设置相关资料

网友D:
查查编码器看看!我们这里也有过!失圈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D:
参数表我也有!

楼主(2007-08-15):
显朋友:应该不是编码器的原因 ,我换过还是一样,能不能不参数表发我一份,感激不尽

网友D:
驱动器是原装的还是改装的!

网友D:
参数表给你了可能也没有用,给个邮箱我发一点我们这里的参数给你。看看优化那部分自己算算看看!我只有原装的没有改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