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发电机组输电不达到50Hz

楼主(2007-07-16):
月恒发电机组,额定电流180A,额定转速1500r/min,全速转动时电流达不到50Hz,滤清器刚换上,皮带也没松,轴承用了半年没换过,请各位老师傅赐教!

网友A:
先空载脱开皮带看看,然后测转速。
接下来带负载,测转速

网友B:
有一个调整频率的装置,如果转速没有问题,找到后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发电机应该有一个频率调整装置。若还是调整不了,就应该检查一下柴油过滤器了。

网友D:
还是检查转速调节器,应该有个电控板,那上面可以调节柴油机转速,

网友E:
是不是模块有问题
记得以前我们进了一台济柴的3012
打到运行上就是欠频
调节频率钮也不行
用测速一测差一百多转
后来实在没办法就和厂方联系
他们来人一看 是转速传感器齿数设置错误
后来更改参数就好了
再后来这台车就飞了
再后来就报废了
再再后来就换卡特3512了

网友F:
应该是你那频率调节那快有问题吧!

网友G:
查电机转速,频率只和发电机转速有关.不管大型和小型.

网友H:
调节柴油机转速

网友E:
看看执行器,是不是执行器有毛病

网友I:
转速没有达到频率只跟转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