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使能

楼主(2007-07-17):
使能是什么意思?
其实大家在编程序的时候都会用,但哪位大师能用直白的语言告诉我什么是使能?什么又是使能位呢?谢谢。

网友A:
我的理解就是:通过它来启动后面的程序或者功能,一般都是常开点,和它对应的是暂停功能。

网友B:
使能:ENABLE
使能就是激活设备,使之处于运行准备状态的一种手段
使能位:就是你要激活的具体位地址

网友C:
使能:就是使某项功能运行

网友D:
有位工控大侠将“使能”解释为“使其能够动作”,个人觉得就字面而言,这个解释最为精炼贴切。

网友E:
那就跟了赵老师的解释,“使能”的反义词“抑能”解释为“抑制其的动作”。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B:
使能,就像电机抱闸,
抱闸打开了,电机“可以”动作,
但转不转、怎么转得靠供给电源来决定
应该说,使能是设备运转的一个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