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控制的问题,急急急!!!

楼主(2007-07-17):
大家好,我用120S系列的G7FDRT40U对步进电机进行控制,POSDST指令一直没有反应.看
前面的贴子,POSDST指令的前面要用POSPRS指令,加上指令后还是没有反应(步进电机不动,P40灯一点都不亮),麻烦大家帮我
看看是怎么回事.硬件肯定没有问题,因为POSVEL指令可以顺利应用.图片也贴不上来,我的信箱是zhengwei_79@163.com,QQ:45826501
我把我的工程文件发过去.非常感谢!!

网友A:
在编程时,梯形图中POSDST指令一定要放在POSPRS指令前面,加上POSSOR指令实现速度

网友B:
LOAD M1
POSPRS 0 0
LOAD M2
POSDST 0 F011 100 1000
END

看下指令介绍  上面的语句应该就可以实现直接位置控制
有问题的话请与我们联系 021-52379977×503

楼主:
to砖头:我试了你写的程序,还是不行,根本就没有反应.明天给你打电话.

楼主:
qinlihua兄:我已经把我的工程文件发到你的信箱里面了,帮我看看,不胜感激!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A:
前几天出差去了.刚回来,我还是把我的发出来.如果对大家有帮助就看看

楼主:
很清楚,谢谢了

网友C:
呵呵,上面的程序好有特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