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关于NET软件问题

楼主(2007-07-17):
第一次使用SIMATICNET软件,请教各位这个东东需要授权吗?
如果需要,没有授权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NET啥东东???

网友B:
很久沒有用到這個軟件了,曾經的simatic net 6.0在沒有授權的情況下每隔15分鐘出現提示用戶授權的提示框,用戶確認即可,不影響軟件使用,如果您的Net軟件沒有出現提示框而直接不讓您使用,那說明西門子更改了授權方式了,這種情況下您必須授權。

网友C:
通信比较麻烦

网友D:
不能这么写标题,还以为是VSNET编程。
需要授权。
用起来是麻烦,不过不易出错。功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