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S7_200与 ifix4.0通讯

楼主(2007-07-17):
我用S7_200的PLC,CPU是226的,上位机用的ifix4.0。我现在采用的通讯方试是OPC,PC access也装好了,Opc驱动也装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两个软件怎么配置?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具体一点的!!谢谢了

网友A:
通讯方试是OPC,是否存在传输速率较低的问题。

网友B:
用200都还用上位机?

网友C(2007-10-29):
PC access很简单的,ifix里面也有关于OPC客户端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