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是变频器还是司服控制器

楼主(2007-07-17):
http://www.reel.it/peng/_w3.htm
这个和电脑连接的  控制四个司服马达和两个个电机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停下 没任何故障显示 可就是所有电机都不转

网友A:
这种类型中有一个伺服版本型号可以带动伺服,总体上来说属于变频器。
“没任何故障显示 可就是所有电机都不转”可能的原因很多,检查内部启动信号、内置plc的编程等。

楼主:
内部启动信号在查的啊? 没有PLC 的是用个老电脑 用232转485控制的 ?现在不知道怎么修 ?请赐教?谢谢了

楼主:
有人知道在修吗? 如火说的查内部启动信号 怎么查啊 我不会啊?

楼主:
这里有人会修吗  机器停在那里急死人啊  帮帮忙吧!!!!!!!!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B(2008-07-29):
可以连上软件,进行模拟信号,然后确定故障。如果没有通讯口就只有找厂家了,或者买备件,一个一个换。因为你迟早会遇到硬件模块的问题。顺便问一下,程序存储器是什么类型的?可否拆下

网友C:
纺织设备随机来的控制系统,不是很简单可以修理的,需要完备的资料和时间,而且不在现场,除了熟悉这套系统的人几乎无人能修.

看他的网站信息,现在上海展会有厂家的展位,或许有帮助(本月27到3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