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HC900中的Variable赋值?

楼主(2007-07-17):
工作环境:软件为HMIWeb Display Builder1.2,Quick Builder,Hybrid Control Desginer。通讯方式为Modus TCP,站点为PlantScape R400
问题:在Hybrid Control Desginer中使用到Analog Variable或Digitale Variable作为中间变量,以便从HMI界面中设定参数值或电机的启动/停止。在QB中已经将该参数控制方式设置成OP,并设置脉宽为1S。在HMI中选择一个数据显示框(Alphanumeric),Data属性链接Digitale Variable,参数为OP。再在界面中添加一个按钮,编辑脚本onclick属性:“Alpha1.value=1”。
    现场操作发现,1:当点击按钮后,Digitale Variable的值并非脉冲信号,而一直是一个高电平信号。而且在Hybrid Control Desginer中,无法通过其他条件对Digitale Variable进行复位。2:当按钮 脚本改成“Alpha1.value=0”时,点击按钮,却不能给Digitale Variable置0.
    谁知道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现场问题,非常急。谢谢

网友A:
在HC900有脉冲,你可以在你的变量后加个脉冲

楼主:
关键问题是,我加过脉冲后,变量在点击按钮后一直是1保持不变了啊。怎么把它复位?

网友A:
方便的话,加QQ聊吧,120509315
我这有个笨方法,在变量后引出两个线,加个延迟,然后取个值.这个值作为中间变量.

楼主:
已经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