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刘版主

楼主(2007-07-17):
当使用GAlil 的双闭环功能时,伺服是设置为速度方式还是扭矩方式呢?

网友A:
双闭环功能? 是什么意思,想达到什么目的?

楼主:
 在galil控制器中的一种功能,pi取自于负载反馈,d取自电机码盘反馈,资料中提到可以扩展带宽,增加稳定性。

网友A:
哦!那还是请刘版主回答吧!他是专家。

网友B:
大概是指全闭环吧,电机码盘反馈用于速度控制,负载反馈用于位置控制。
当然,具体还是版主回答。

楼主:
是这样的,可是我想不通电机码盘只起到微分的作用,可以提高系统的阻尼,但是怎么理解其用于速度控制呢?

网友C:
“当使用GAlil 的双闭环功能时,伺服是设置为速度方式还是扭矩方式呢?”
都可以。

“资料中提到可以扩展带宽,增加稳定性。”
主要是在存在传动间隙、滞后的情况下增加稳定性

“大概是指全闭环吧,电机码盘反馈用于速度控制,负载反馈用于位置控制”
电机码盘反馈负载反馈都是作为位置环反馈,没有单独的速度控制。

“但是怎么理解其用于速度控制呢?”
这么理解?抱歉,我不理解您的问题。

楼主:
电机码盘反馈负载反馈都是作为位置环反馈,没有单独的速度控制。

这句就是我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我想问的就是哪来的速度控制。

增加一个问题:伺服用扭矩控制,采用双闭环,系统中就没有速度环控制了,这么理解可以吗?这样的系统品质如何啊?

网友D:
    不能这样理解!其实你把系统看成一个传递函数就好了。双闭环不过是优化了系统的传递函数而已。而速度指令,位置指令的具体实现都是通过给定(上位规划软件计算结果)通过传递函数实现的。采用双闭环一样可以进行速度控制,只要你的上位软件支持,而一般的控制卡都支持这种功能。

网友A:
在此是否可以认为系统中就没有速度环,不甚了了,不过没有速度环的位置伺服系统也是可行的,尤其是在某些高响应系统中常这样用。

网友E:
应该有速度环的,只不过速度环在伺服驱动器内.实际上双闭环做的就是把电机上的编码器位置与终端负载位置的差别通过一微小电压信号纠正掉.此时伺服驱动器应该设为速度输入模式.
如果不是做存理论研究,没必要细揪速度环,因为这里有个采样周期不同步问题(伺服驱动器与运动控制器的采样周期不同步).运动控制器上也可设微分增益(速度环),但一般都在驱动器里设了.傻瓜想法把电压输入与电机输出速度理解成成正比,一般运动控制器只设比例+前馈就OK了.

网友C:
增加一个问题:伺服用扭矩控制,采用双闭环,系统中就没有速度环控制了,这么理解可以吗?这样的系统品质如何啊?
是没有速度环了,至于这样的系统品质如何,很多控制卡的厂家都推荐这样的做法,认为没有速度环,电机的响应更快,性能更好。不过,他们一般都不说,这样的系统控制参数不太好调。

网友C:
" 应该有速度环的,只不过速度环在伺服驱动器内.实际上双闭环做的就是把电机上的编码器位置与终端负载位置的差别通过一微小电压信号纠正掉.此时伺服驱动器应该设为速度输入模式."
由于上面说过,伺服是扭矩模式,所以,伺服内部的速度环,已经被忽略掉了。伺服是速度模式还是扭矩模式,个人认为没有“应该”的问题。

网友E:
希望刘版主给举个例子,怎样伺服设为扭矩模式而实现双闭环位置反馈控制.提前谢谢!
我理解扭矩模式是有力(扭矩)反馈,一般是模拟量反馈,实现扭矩闭环控制.当然,没反馈也可开环控制.
只听说过双闭环位置反馈,还没听说过双闭环力反馈.

网友C:
“只听说过双闭环位置反馈,还没听说过双闭环力反馈.”
我以前也没有听说过。

“怎样伺服设为扭矩模式而实现双闭环位置反馈控制”
就是将伺服设置为力矩模式,将伺服的编码器信号接到GALIL控制卡的辅编码器口,将光栅吃接到GALIL控制卡的主编码器口。

网友E:
“怎样伺服设为扭矩模式而实现双闭环位置反馈控制”
就是将伺服设置为力矩模式,将伺服的编码器信号接到GALIL控制卡的辅编码器口,将光栅吃接到GALIL控制卡的主编码器口

对于速度模式,我可以理解. 先考虑简单情况(只有一个编码器反馈),例如简化成比例控制即V=Kp*(DPOS-MPOS),V是输出到伺服的电压信号(速度参考输入).DPOS是理想位置,MPOS是实测位置.
但力矩模式,MPOS不是力(矩)反馈,而输出的电压为力矩参考输入(对于伺服放大器),这样一来,怎么计算输出电压,又怎样理解?即使MPOS能代表力(矩),一般也不应该是线性关系.最好刘先生能举个应用实力来帮助大家理解.谢谢!

网友C:
说的是双闭环位置反馈,对位置环进行反馈控制,您为什么认为需要有力矩的反馈信号呢?我确实不理解您的问题。

网友E:
问题是给伺服驱动器的电压信号是力矩参考输入.这和位置反馈信号怎样建立联系?根据我的经验电机在力矩模式,如参考输入为零,电机基本没有锁紧功能,也就无法保证位置精度.速度模式却锁的很紧.

网友A:
其实位置的内环是速度还是力矩,都可以实现有刚度的位置闭环。只是跨越速度,直接控力矩,模型可能会有所不同,调整起来也不一样。

网友E:
我们以常用的安川伺服电机为例,在力矩模式,即使有一点输入电压,电机在没有负载情况下会飞转, 直到用手握住.要知道力矩模式没有锁住位置的要求而是要保持横力矩.

网友E:
 刘岩利:
    说的是双闭环位置反馈,对位置环进行反馈控制,您为什么认为需要有力矩的反馈信号呢?我确实不理解您的问题。

主要是我不理解在力矩模式怎样考虑位置反馈信号,输出给驱动器的电压怎样表示?又怎样理解?
希望您能给明确解释清楚用公式说话.谢谢!

网友A:
伺服在力矩模式下,空载会飞转,是很正常的物理现象,因为它是在保持恒力矩;同理,在速度模式下,也不会定位,因为它是在保持恒速度。

因此,只要楼主能理解以速度为内环,实现定位的原理,就应该不难理解以力矩(电流)为内环,实现定位了,当然传递函数和公式肯定有差异。

过去在实验室有人做音圈电机的高频往复轨迹控制,由于刷新频率过高(十几us),所以就越过速度环,直接控电流了,一样可以实现较好的位置环跟踪特性。

网友E:
  伺服在力矩模式下,空载会飞转,是很正常的物理现象,因为它是在保持恒力矩;同理,在速度模式下,也不会定位,因为它是在保持恒速度。
会定位的!V=Kp*(DPOS-MPOS),在静止状态,DPOS几乎等于MPOS,此时,输出电压为几乎为零!但电机锁的很紧!所以才达到准确定位效果。我们常见的是像松下,安川等类型的电机驱动器。这类驱动器的力矩模式怎样实现双闭环控制才是我不清楚的问题。而且我感觉在实际应用中,主要是速度模式来实现双闭环。正常情况下不会用力矩模式。

至于速度环,从控制理论角度,微分增益就可理解为速度环。对于高阶系统,二接导数就可理解成加速度反馈从而实现全状态反馈。

网友A:
如果楼主真有兴趣,可以试试I=Kp*(DPOS-MPOS)之类的PID控制方式,一样可以实现锁轴位置闭环,只是系统稳定性比较难调。

网友E:
双闭环要的是准确定位,而力矩参考输入I在位置比较准确时几乎为零,因为I=Kp*(DPOS-MPOS),那我电机没有劲怎么保证位置准确?速度模式,可以理解为一彪形大汉,而力矩模式简直就是一弱不经风的小女孩。

网友C:
致“实话实说.”:

    如果驱动器为力矩模式,控制器上只使用比例控制,确实是不可能实现精密定位的,所以,上面才会说,使用力矩模式的情况下“这样的系统控制参数不太好调。”一般来说,如果驱动器上使用了力矩模式,控制器上至少是比例积分控制,微分也建议加上。如果您报住输出只能是位置偏差的比例,这样的控制器就不建议使用力矩控制的电机了。

网友A:
没错!我的意思也是类似于“I=Kp*(DPOS-MPOS)+Ki*(...)+Kd*(...)之类的PID控制方式”而非单纯的P调节。以速度为内环的V=Kp*(DPOS-MPOS)之所以可以锁轴,那还是因为速度环内部本身是包含积分项的,加之速度采样本身就是位置的微分,所以可以近似看作其传递函数中有关位置的P、I、D项是都存在的。

网友E:
那末有简单方便的速度模式,为什么要用力矩模式?我觉得除非是控制力矩电机,常规的伺服驱动都该设为速度模式.

网友A:
应该是响应更快。其实力矩模式与力矩电机并无直接联系,关键是看你需要控什么?

网友E:
实话实说,我是做过双位置反馈项目的.一般把驱动器设成速度模式,里面的PID参数相对较简单.位置环我只加比例加前馈.再利用轴叠加实现全闭环控制.
如果用力矩模式,PID本身就不好调,还要加另外一路编码器反馈,简直是自己找麻烦.

有人做过力矩模式的双闭环位置`反馈控制吗?有的话,希望给大家讲讲,PID参数有什么好规律来设定?下次我也可试试.没做过谈理论没什么意义.

楼主:
很高兴看到这么多的关注,尤其是两位版主均有建议。这种方式我也没试过,只是看了Galil和PMAK的说明书均有使用力矩控制的建议。
前面提到“速度控制模式电机可以保持精确位置”,我有些不同的理解。我认为如果位置开环,精确的位置保证是不能实现的,首先模拟漂移的问题就没办法克服,并且如果电机轴受到外力的作用,应该也会移动,只是移动快慢的问题。
资料中提到一个扭矩控制的优势,就是你在驱动器上不用进行参数调节(功能性的除外),而如果驱动器为速度模式,如果速度环调节的不好,是不能期望有好的位置环的。什么是调的好呢?我理解速度环应该即快速又没有超调,而速度环的调节是要带载调节的。

楼主:
to "实话实说",我知道翠欧有运动叠加的功能,您用的是这个吗?
这个功能挺好。
lg_006说的把所有环节认为是一个传递函数的说法,在感性上确实好理解一点。
galil上没有控制框图,pmak上有,但是我看了也不理解。因为它把接电机码盘的端口叫做速度反馈地址,而在框图上是把电机的反馈在反馈回路上(比较环节前)进行了微分,再把该数值与位置环(负载反馈)偏差进行比较,然后进行P控制。
我贴不上图,哪位有兴趣在pmakuser.pdf中找一下框图来分析一下啊。

网友E:
"我认为如果位置开环,精确的位置保证是不能实现的,首先模拟漂移的问题就没办法克服,并且如果电机轴受到外力的作用,应该也会移动,只是移动快慢的问题。"
您用两个位置反馈信号做开环控制?叫我如何与您沟通?
您知道闭环控制,零飘会自动消失吗?最好你自己动手做一下,就知道您在讲什么了.

而如果驱动器为速度模式,如果速度环调节的不好,是不能期望有好的位置环的。什么是调的好呢?我理解速度环应该即快速又没有超调,而速度环的调节是要带载调节的。
对于速度环,在速度模式,我有很简单实用的调节办法.达到你要的指标.因为不难,伺服驱动参考书上都有,我也没必要详谈.

楼主:
to“实话实说”
1、我说得就是位置的精确定位是靠位置环来实现的,与驱动器是什么模式无关。没有位置环,靠速度环来定位我不太明白。
2、说明书上说到的调节方法我想大家都看过,不知道您说的参考书是不是我说的伺服使用说明书,如果不是的话,很想学习一下您的简单实用的调节办法。提前谢了。
(说明书上总是让看震动、听声音。如果再细一些就接上采集软件看图形)

楼主:
 “双闭环要的是准确定位,而力矩参考输入I在位置比较准确时几乎为零,因为I=Kp*(DPOS-MPOS),那我电机没有劲怎么保证位置准确?速度模式,可以理解为一彪形大汉,而力矩模式简直就是一弱不经风的小女孩” 。
////////////////////////////////////////
您也说了,没有输出的前提是位置比较准确,如果您只用比例,并且精度满足要求,还要力矩干什么?如果不够,加个积分不可以吗?
我想伺服的精确定位就是在不断的调节中实现的,您不这么认为?

网友E:
1、我说得就是位置的精确定位是靠位置环来实现的,与驱动器是什么模式无关。没有位置环,靠速度环来定位我不太明白。

当然有位置环,而且两路位置环都反馈到上位的运动控制器实现全闭环控制.你说的轴叠加我是用翠欧实现的.

2、说明书上说到的调节方法我想大家都看过,不知道您说的参考书是不是我说的伺服使用说明书,如果不是的话,很想学习一下您的简单实用的调节办法。提前谢了。
你可把你的联系方式发到zliu66@hotmail.com.因为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

网友F:
http://www.pointsmoney.net

楼主:
链接不能用

网友G(2008-04-08):
???

别改版了,老出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