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E B30.2-2005中关于冶金起重机的制动器设置问题

楼主(2007-07-17):
ASME B30.2-2005  Overhead and Gantry Cranes (Top Running Bridge, Single or Multiple Girder, Top Running Trolley Hoist) 中对吊运液态金属的起升机构制动器做了如下要求:

Each hosting unit of a crane thant handles molten material shall be equipped with one of the following arrangements:

(1) Two holding brakes shall be provided, one of which is applied to a gear reducer shaft,plus control braking means. Each holdding brake shall have a torque rating not less than 100% of rated load hoisting torque at the point  where the brake is applied.

(2) One holding brake shall be provided if the hoisting unit has a mechanical load brake or a control braking means  that provides controlled lowering of the load upon loss of power.The holdingbrake shall have a torque rating not less  than 150% of rated load hoisting torque at the point  where the brake is applied.

其中
 brake,holding  :a friction brake for a hoist that is automatically applied and prevents motion when  power to the brake is off.

brake,mechanical load:an automatic type of friction brake used for controlling  loads in a lowering direction.This unidirectional device requires torque from the motor to lower a load but does not  impose any additional load on the motor when lifting a load.

对上面表述中mechanical load brake的形式和作用不太理解,具有支持制动器的作用吗? 上面第二条是何种配置,好像常用起重机并未见到。

网友A(2011-02-14):
Until the 1950s, mechanical brakes dominated the world market. The advent of better hydraulics and computer controls have led to hydraulic machines being the most popular

现在常见的都是电液式,失电自动报闸

第二条里面mechanical load brake or a control braking 连接词是or,这是说可以选其中任何一种

只用一个制动器的起升机构很常见吧

第一条里面,配置两个制动器,规定有一个要装在减速轴上,制动力矩要求100%

第二个里面,配置一个制动器,受力点要求150%制动力矩